IBM T41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0-09-05):
型号:IBM T41
故障:不开机,无待机电流
分析:无待机,问题在保护隔离电路
维修:
        1,拆机,主板没有完全拆出,测量保险F2开路,Q34击穿,换之,直接上电试机,大短!
        2,再把主板完全拆出,测Q36 D极公共点对地短路.检查主板反面,发现Q6烧黑,测试完全短路!!
        3,换掉Q6 FDS6986S场管后,测了下对地阻值正常,加电试机,待机正常了!开机,电流上到0.8A,感觉电流上的有点快!上诊断卡,不跑码!检测各电感电压,3M,5M,1.2M,开机后的1.5,1.82.5,1.25V均正常.
        4,查看电路图,U29 MAX1845与Q6产生VCCCPUIO,为CPU提供1.0V的参考电压.分析了下,Q6击穿,公共点16V电压过来会不会烧CPU呢?

        5,找一迅驰479CPU,上机,诊断卡跑码,显示.
经验:
       1,  外观检查要仔细,不要怕麻烦.
        2,在加电前一定要检查电路没有短路,否则烧机或者故障扩大.

网友:
呵....我还以为是那高手..原来是自己师傅发的帖.

网友:
修IBM T4X 之前,一般不上CPU测试,空载触发,让电流停在0.4A,全面测,特别是CPU这边的电压不能有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T4X系列不上CPU或假负载不触发的

网友(点评):
不是这样的哈。能触发。但要掉电 短接1989第一脚和第二脚

网友:
上CPU的时候注意温度和 电压正常都可以了撒

网友:
楼主想了没有,CPU原来是坏的,还是......

网友:
取CPU温度保护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触发,焊连1脚2脚,美信1989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