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M和DB (ICH4)的桥是不是特别容易坏啊?

楼主(2010-09-05):
问一下有经验的老手:
DBM和DB (ICH4 )的桥是不是特别容易坏啊?
最近老碰到这两个桥坏,笔记本台式机都有,今天修一块七喜原装机478主板不开机南桥就发热,从料板上拆了5 、6个桥上去也不行,都是不开机,电源插上就发热,已经量过南桥待机供电1084输出2。48V,和好板一样,拆了网卡 声卡 IO 75232还是一样,再次拆下桥时发现主板焊盘都带锡,也没有发现连锡,不像没作好,就是不知是不是拆的桥也是坏的。联想以前买的拆机测试的DBM南桥也没有修好过板子。都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还是自已水平不行头痛医脚了。

高手指点一下,这两个桥是不是特别容易坏,拆机所谓测试好的DBM和DB桥是不是不能买啊?

网友:
其实DBM和DB的南桥是一样的。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通用的,测试过的桥和你自己植株出来得不一定全都是坏的,我进过很多测试好的二手桥结果发现很少有坏的,其实引起主板不开机的原因有很多,最好不要动不动就拿南桥动武,最重要的是要查开机的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网友(点评):
其实DBM和DB的南桥是一样的。两者之间是可以互相通用的,???请问这个您确定试过吗?

网友:
南桥开机前就发热并不一定是南桥本身坏了,外围电路有问题照旧会引起南桥烫手,我记得前天我修过一片V星845GL的好像和你说得的问题差不多,待机下南桥就烫手,后来查了一下发现南桥边上的一个小三级管坏了,换了就OK了

网友:
拆机的容易坏。跟NV的显卡一样。有个时间段。具体哪个时间我不记得了。之前的质量很差,之后的就好了。

网友:
  DBM 确实比较容易 坏,FBM虑的多

网友:
DBM桥特别容易坏。但南桥发热不一定是南桥坏了。可能缺电压。

网友:
DBM  坏的多 但是有时间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