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台机有2个BIOS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05):
今天看图纸.发现图纸框架图上标有2个BIOS,一个是挂在EC下面,一个是挂在SB下面.看了图上标的页码去也也实实在在有这2个BIOS,对这有疑问,请问2个BIOS是怎么工作的,就是说它们分别管什么.按我的理解是挂EC下面的BIOS是跟触发有关,而挂SB下面的是跟CPU的POST有关,不知对不对,想听听你们的解释.

网友:
这个应该跟技嘉的主板是同样的特色吧?第2个BIOS芯片起到保护第一个BIOS芯片的作用。
也就是当第1个BIOS芯片坏掉或是芯片里面的程序坏掉,第2个芯片开始发挥作用,使主板能够正常运行。此时你可以进行刷新BIOS的操作,把第1个芯片恢复正常。

网友:
是楼上说的这样吗? 好像不是吧 两个BIOS各有各的用途 只是把一个BIOS分成两个而已

网友:
真的还没遇见过,遇见了再分析吧

网友:
整个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
这就是框架图,我也想过2楼说的那种可能,只是没见过这样的图纸,那个用来备份恢复的BIOS是挂在SB下面的吗.

网友:
无图无真像!

网友:
两个BIOS 就是起保护作用的吧

网友:
挂南桥的是BIOS 挂EC的是ECROM。这是Intel对单桥系统的要求。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原來如此,所以跟以前台機主板上的雙Bios 是完全不同的設計,那ECROM 又有何作用呢,是否專為控制EC 啟動程序而設計的呢?

网友:
一个BIOS参与触发,一个不参与

网友:
我傻呀,,,我明天 去试下,看拆下BIOS会有什么反应就知道了...笨死了.现在才想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我补充一下,在某些主板上,用的是AMD的RS780的芯片组,也是ECROM和BIOS并存,可以在基地找宏基TM4530或者AS5530看看。
当然,现在的单芯片的芯片组都是这样的BIOS架构了,比如INTEL的HM55桥,因为现在的BIOS用了新的系统架构,容量比较大,一般都是4M的容量了。
现在的BIOS更多参与了单芯片中外设的设置和资源分配,而ECROM参与了EC中的基本活动,与桥的联系很少了。
拙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一个是的备用的,当第一个坏,可以用第二个!

网友:
呵呵,长见识了,头一次听说还有这事

网友:
  把以前bios的部分功能分割出来 以减小相互的影响 而且 再也不要担心ec里面有程序了

网友:
楼主拆了,有没有什么反映啊,

网友:
都是什么跟什么啊 。看你们都说的乱七八糟的  。讲仔细一点可以 么

网友:
拆了,挂在EC下面的拆了之后就不触发,这很明显,拆了南桥下面的BIOS的芯片电流只跑到0.27   一般不上内存的话电流能跑到0.31.也就是拆了南桥下面的BIOS就不跑码了.不知分出来有什么好处,不过对我们维修的就是有坏处了,肯定是更难修了.在CPU跑码之前,这2个BIOS都有参与,而CPU跑码之后,只有南桥的BIOS参与.

网友:
不说我还真的不知道呀

网友:
我都没有听说过,今天总是见到各位的发言了!

网友:
这种本子,如果要刷BIOS,应该刷哪一个啊

网友:
不触发刷ECROM,不跑码刷BIOS。这样应该是了。反正都是25XX芯片

网友:
芯片是一样的,可是程序不同,,,当然不触发就是刷EC
下面的那个,,,不跑码或跑码不显就刷南桥下面那个..

网友:
昨天我这里也碰到一个一样的啊 是东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