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35G 上电上到0.7 到0.8 不动了,H_RST#有,请问怎么修

楼主(2010-09-05):
今天碰到一台上电上到0。7 到0。8 不动了,不知道是不是没读内存,还是显卡无工作,测量信号H_RST#正常,请高手看看是北桥造成的不读内存,还是显卡无工作。宏基的4935g的笔记本

网友:
你插测试卡看下跑码,用示波器内存SPD有没有波

网友:
  先确定cpu有没有过吧

网友:
到底是CPU 还是内存  还是显卡 好判断撒
CPU  最直接的是摸 但不保证一定完全工作  至少 工作的可能性大   内存 你插上和不插  看看电流就知道了撒    剩下的都是显卡了嘛

网友:
cpu发烫,证明已经工作了,内存插于不插,电流没有变化。

网友:
  cpu发烫不能说明已经工作了

网友:
那么如何判断CPU有没有工作?

网友:
第一个动作是ads# 当然 有波能够看到lpc有波形就行了

网友:
我判断CPU是这样的,要有复位,再量LPC线上有没有CPU发出的寻址信号

网友:
如果CPU工作了,如何判断内存有没有工作呢

网友:
这种机器,集成显卡北桥问题居多,独显的话,你还是怀疑显卡先!

网友:
看CPU有没有工作,一般都是用手摸,但最好是测量  有没有供电和时钟   复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