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电源

楼主(2010-09-05):
第一次修电源,各位不要见笑:
      待机时,测紫线为0,拆开电源,测图1中,保险完好(3),220uf滤波电容鼓包(4),测图2中启动电阻4.7R烧掉(1),辅助电源开关管(2)烧掉,更改4、1、2,此电源修复

网友:
沙发,第一次修电源就成功,lz说的辅助电源开关管(2)烧掉是2SC3150吗?2SC3150不是主电源开关管吗?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是多少也得说一下吧,不然参考价值不大

网友:
学习了 。。。还是楼上说的。
要是能给一个是什么电源的。我们这些新手旧更加感谢了

网友:
我说的好清楚了,是辅助开关管

网友:
R76才是启动电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没有看到主开关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R76是启动电阻,确切地说,R76跟R78分压,得到Q15的G极导通电压

网友:
不错,这么祥细,第一次看到这么有价值的贴子,感谢

网友(点评):
你要是跟你名字说的一样就好了。下次我就当灌水。

网友:
这样的开关管坏后,一般其边关键的电阻和二极管也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的这个电源太垃圾了,修好了也没什么用了吧,只能练练手,看你原理图上滤波电容才220UF,功率也大不过200W,上个一般的显卡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