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乐华2025通用驱动板故障?

楼主(2010-09-05):
有台联想19宽屏显示器,原来驱动板坏,换了一个乐华2025的通用板,换好后显示屏出现水波纹和雪花现象,这是怎么回事?电源板是一体板,要把电源板和高压板也换掉吗?

网友:
高压板问题也有可能,可先行替换.
1.驱动板供电是否正常无跳变
2. 驱动板程序点不好
3.屏线不良
4.屏主供电是否正常,

如果均正常,那应该就是屏主控IC坏

网友:
换条好的VGA线看下.要接台式机,接笔记本也可能会这样

网友:
最好把VGA头焊在2025的驱动板上,不要用外接的插头

网友:
屏供电,或者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
如果电源滤波没问题的话 就是信号线的问题

网友:
在基地買了幾塊樂天..一直沒機會試.. 很是糾結

网友:
是不是2025的屏供电电压你没有跳线是3.3V    或者你没有把程序刷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