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NEC A2200无声音

楼主(2010-09-05):
声卡、功放、耳机孔都换过,南桥也换过,还是没有声音。滤波电容也更换过。不知道是为什么了!

网友:
上次修到一吧V3000的也是没有修出来,真够郁闷的。

网友:
有确定线路没问题吗?

网友:
用一个好喇叭试试,然后再修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过,还是不行的。

网友:
最后这台机子没有修好!还给了客户。

网友:
可能是控制信号有问题。仔细找找。找那几只关键点。一定能找到问题的。不要盲目的换的东西。修板其实就是修耐心的。

网友:
有没有到官网去下载一个驱动试下啊,

网友:
看下插孔有没问题  好多机器都是插孔弹片没弹性 就没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