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启动不了电脑短接测都正常

楼主(2010-09-05):
如题从那地方查起我都说了是电源的问题了就是深入到那个部分查我有好几个牌子都是这样电压都正常就是就能带负载
电脑

网友:
短接就可以是吧,那是主板有问题吧,用其他电源可以正常点亮主板吗?可能是主板IO或南桥有问题哦.

网友:
现在人发帖怎么这样,什么都不说,型号也不说,这么简单,骗分吗

网友:
电源问题,我碰到过。换电源就好,里面电容古堡

网友:
电容都是好的

网友:
看看我那个帖子,可能有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