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Q7T4 代用高压版 问题

楼主(2010-09-05):
一体板找不到12v 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问题

网友:
高压保险处找了没?

网友:
测量电压

网友:
吕玉国
的帖子
这个机芯要用18V的高压板。

网友:
刚接一台,屏幕一闪而已过,确定是高压板问题,但找不 到故障点。

网友:
看一下变压器次级电容耐压为25V的一般就是12V

网友:
测电容电压,没12v,就是14V,没有的话就是次级输出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