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A91B驱动板无法刷程序

楼主(2010-09-05):
直接上图,请懂的朋友帮我看看这是为什么??
软件换了4.5版的就直接提示第二种错误!

网友:
难道就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操作的程序不对

网友:
楼上的能讲清楚一点吗?那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找卖你板的老板 要程序

网友:
软件版本太低,换4.4版本以上

网友:
换了还是这样啊

网友:
设置扩展的地址失败!!!
首先看你那软件连接驱动板后检测不到正确的SPI芯片就不正常!
你软件设置有问题吧?仔细检查下

网友:
软件设置不正确,另外第一张图片的提示是正确的,只是提示文件大小超过了芯片容量,这个是正常的,4.1版本是可以支持91B的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上提示也不正确!正确的话就应该显示出正确的SPI芯片形号,而他图片上显示的是00!

网友:
我都是按操作说明设置的啊,难得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试试4.4版本的

网友:
不排除你的VGA线有问题,请查一下4、11、12、15针是否2头对通

网友:
我也试过第一个问题,不过我把91b断电后再刷就可以了

网友:
会不会跟延时有关系呢     上次我也是调了几次才刷进去的

网友:
换了VGA还是一样的提示啊!~

网友:
已经上了4.5的图,难得就没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我连刷程序怎么弄都不会,楼主可以教我不

网友:
版本不对吧

网友:
楼主的编程器图一起上来吧,光整一板,没人知道啥问题

网友:
VGA 线要用全线通的那种 不能只用 1.2.3和13.14 通的VG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线写程序要用SDA SCL VS HS和VDD 5V,这是起码的常识,楼主不会不知道吧?

前面说过了,操作的程序不对,还有就是设置有问题。
这些说明书都有。

网友:
软件版本太低了。用4.4或4.5的试试。

网友:
发一张正确的烧录图示,我用的是93A试的,操作过程和91B是一样的

网友:
软件设置问题  看看如何设置

网友: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0-10-10):
我的是重装系统后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