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能开机,但按关机开关却不能关机

楼主(2010-09-05):
今天一块盤英EP4G4A 的主板,原来不能开机,查开机针有5V电压,IO是83627的,是IO开机的,更换了它,开机了,但不关机,是什么原因啊,难道IO是坏的?
主板

网友:
能软关机不?如果可以就是正常的,强行关机有些机器要按很久。

网友:
电池旁边的那个三极管可能坏了

网友:
如果开关没问题的话 检查IO的72脚到PS-ON的线路 有些IO第三行的参数不同也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你是不是一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啊 如果是的话 那很有可能是 电源开关的三极管坏了 直接对地了!
!

网友:
到BIOS设置里看看!别忘了BIOS里的设置为4秒后关机!

网友:
查ATX座14脚还到那个IC.,到哪个IC就查它的工作条件.正常就换哪个IC.,强制关机要短接开关排针5-7秒.换上去的IO是同型号的不.后缀也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