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头次液显波纹解决过程。

楼主(2010-09-05):
各位师傅们,大家好,一台貌似三星19寸带TV的液显前段时间打雷外置电源损坏,更换电源后能开机显示无信号  ,用鼎科2621驱动板改线。改好后接笔记本试机正常,但接台式机图像麻点横道  ,见图 ,除了屏没换 ,都换过。放很多天了,极度郁闷。笔记本和台式输出的信号不一样吗?

故障部位确定,连接显示器的VGA信号线问题 ,发了两条好的信号线换过还有轻微的波纹,准备发个屏蔽最好的信号线。
昨天下雨没事在学习使用液显编程器,没人教,买回来很长时间都没用,搞了一上午  ,学会简单的操作,刷了一个NTA92C的板,换到这个显示器上 ,上主机 ,很清晰,无波纹,看样子 ,屏挑通用驱动板。这波纹貌似不大的问题,挺难判断到哪里干扰的。

网友:
调一下主机的频率试试

网友:
驱动板上是不是有跳线呀,调一下那个试试

网友:
遇到过接台机集显有这种干扰,接独立显卡就没有干扰的现象。是主机显卡那边的问题。

网友:
换条好的数据线看下,我碰到的是接笔记本有斜线,接台式机没问题,后换条好的数据线就OK

网友:
外置电源质量差,有干扰

网友:
我遇见过,把电源板上螺丝固定口那接铁外壳就好

网友:
这个像是信号滤波干扰的问题

网友:
屏幕刷新率调过 还是那样啊 回复 繁华,依旧 的帖子

网友:
先换好的信号线,要有屏蔽线的。

然后换好的电源。

网友:
很明显是干扰造成的,使用质量好的信号线,显示器电源板和驱动板增加增粗地线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谢谢 大家, 正在逐一 测试 ,  好了会回复大家的。

网友:
明显的外界干扰,楼主的数据线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