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楼主(2010-09-05):
请问大家网上有没有卖图中红色圈起来的部分,白色的那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笔记本主板上的。我的坏了怕影响保修,所以就想换个。淘宝上哪里有的卖,能给个网址吗?

网友:
看样子楼主是升级了CPU?结果把一个插线的接口搞坏了!
是这样的,这个鸟东西就是给你了,你也不可能换的像原装的一样!个人建议到本地维修店找一个焊接技术好的师傅,给他弄点烟钱,让他帮你搞定.

网友:
既然你的已经坏了,还怕什么。再说了,买个新从新焊上去,有痕迹的,一眼就看出是新装的。如果板子是好的,所以还是建议你同意LS几位的说法,还是直接用连接线点对点的焊接吧。

网友:
找焊工好的人焊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同意楼上,焊得好,天才知道

网友:
做条引线出来就搞好啦!你想自己动手焊,除非你手工比原装生产线还要好啦!如果唔是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动过的,更不用说保修!

网友:
支持飞线  简单  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