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608各电压

楼主(2010-09-05):
BST:12V
                           IN   :2.2V
                           VCC:12V
                           DRVH:无电压
                           DRVL:无电压
是不是IC坏了,求解

网友:
7脚电压多少V
还有MOS是否不良?

网友:
BST电压是多少这个如果是个高电平,那就应该是芯片坏了,BST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
这个怎么好说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外观无损的话,是不是需要测量各脚的电压后对比一下,就知道坏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