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51GMF CPU上无复位和PG电压

楼主(2010-09-05):
现在我有一 GAK8N51GMF 测复位只有0.08 PG 0.08 电阻上端电压2.56,下端只有0.08 ,U核心电压1.77V正常,我下了一个接地电容,还是只有0.08 请问,内存电压2.6V正常,复位排针有3.37V电压,是那儿把电压拉低了,麻烦说下,谢谢

网友:
先排除内存\显卡\南北桥供电\正常不,.查PG\复位靠U座一端还跟哪个IC或芯片相连.一般这种现象都是北桥拉低了,.

网友:
内存2.6V 南桥 1.26V 3V PCI复位3.3V 内存复位3.3V

网友:
北桥和显卡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正常的话 先刷BIOS  刷BIOS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
先修供电 供电修好了  也许其他的问题也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