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硬盘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0-09-05):
今天遇到一台ASUS笔记本电脑,80G串口要求装系统。用他的光驱进PE很慢,,,ghost只跑三秒就定住。在DOS下用ghost也只跑三秒就定住,扫硬盘只有两个弱道。重新分区格式化。也能保存分区,再装还是一样的现象。。求高手指教~~~~

网友:
别管它让它卡一下没事;我前几天帮别人装系统也是到了80就卡住了卡了三分钟,结果;装了15分钟才装完!!!我的也是有一个红色的坏道,再装的试一试!!!

网友:
还是不行的话可以把硬盘拆下来放到另一台机上装就是的

网友:
换了机器试过了。。。问题一样啊。。。。

网友:
挂到别的机器上GO

网友:
把机子清下灰。散下热,包你好。

网友:
楼上的人家都说了,换到别的机器上也是一样呢!可能还是硬盘的问题。最好的验证办法就是换个硬盘在这个机器上试就知道了。

网友:
把硬盘挂到其它机器看下撒,把硬盘全格式化

网友:
还是换块硬盘吧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吧,低格试试。

网友:
楼上的办法可试试,低格

网友:
换硬盘试试,还是不行就把内存啦这些东西整整,

网友:
换一块硬盘试一试吧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看看!或者用MHDD  里面的清零命令清零。

网友:
  您可以先低格一下,有的硬盘出厂的时候有一些程序在里面,低格一下可以清除这些程序,对一些硬盘的坏道也可以修复一下,
  然后在做系统看看

网友:
有坏道装的系统管不了多久的  在DOS工具里 用硬盘再生器扫描修复坏道就OK了 只要不是物理坏道  我修复过很多这样的硬盘

网友:
用DM试试低格或充零,可以处理一些简单的红绿道,也许会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