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UC3843能用UC3842代换么!

楼主(2010-09-05):
遇到一个液晶电源适配器,板上用的是UC3843的贴片集成块;暂时没有这个元件,不知能否用UC3842代换!请朋友们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4-9-24 10:03):
已解决

网友:
7脚启动电压不一样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完全可以,我代换过.现在电动车的充电器电源大都用的是此块.

网友:
3842代3843必须修改电路,否则是不行的

网友:
我代换过,是一次修佳能传真机电源。如果不行,可以尝试减小启动电阻看看。

网友:
资料上说俩芯片的启动电压不一样,参数也不一样,没这样换过,3842很好买到的

网友:
WWW.IC37.COM
这网站上找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
可以试验下,3842代3843有的正常,有的空载会打嗝,有的试过会不启动(7脚对地有个15V稳压管)。

网友:
先换,不好用就调整7脚供电,一般是跟7脚并联的稳压二极管,把稳压管去掉看看。

网友:
不能直接代换,是啊干嘛不买个3842很常用啊。

网友:
启动电压不同。

网友:
不能直接代换,我的3个电源都是缺了这个芯片还放着呢。

网友:
启动电压不一样,输出占空比不一样,不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我用3843代换3842,没成功。

网友:
能代换的,没问题,改7脚电压,是8.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