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掉电

楼主(2010-09-05):
华硕A6000开机一会就掉电,初步怀疑是散热问题,但采取各种散热方法都不能降温,加铜片都试,怎么解决

网友:
电路故障,先从CPU供电查找

网友:
你是什么芯片主了啊  是nv  或者是SIS的   就不要管CPU了 就要关心那北桥是不是问题太高了

网友:
做显卡试试工

网友:
范围太大了,先看看每个电感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首先我想说下,你的系统显卡驱动是否开启,另外就是你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范围太大了,一个一个排除吧

网友:
这款本本的通病是CPU座容易开焊,楼主可以加焊一下CPU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