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50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0-09-05):
测开机键电压5v.按下开机键此电压也被拉低但无任何反应.怀疑南桥.我直接换了一个不行.于是我查看图纸测suspwr正常测RTCRST#也正常。南桥发出的SLP_S3#没有测主板上的2.5Vusu和1.25Vsus供电没有测得2.5和1.25是由sc1486发出的.换了一个。但是2.5v有了1.25v没有我就觉的奇怪怎么回事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按下开机键测sc1486九脚TON2信号正常23脚的TON1不正常一按开机键TON1变零。正常为19.5v此信号是PWR_SRC加一电阻PR64加到s1486的23脚的再查sc1486。测得17脚不正常17脚应为+5VRUN再查+5VRUN来源找到+5VRUN是由一个PQ1的6条退的管子输出的.PQ1的1.2.5.6脚的+5VSUS正常3脚的控制信号没有.4脚输出+5VRUN.3脚的控制来源于PQ2的3脚测量pQ2的2脚RUN_ON正常5.6脚的+5VALW正常。不开机键pQ2的3脚有12OUT电压。按下开机键pQ2的5.6脚电压被拉低3脚的12OUT也没了。应该是pQ2损坏但手上没有一样的管子我就把pQ2的
3脚搬起来.按下开机键.开机一切正常客户已用了一个月了没问题。  第一次发帖请大家见谅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这个为什么要把三脚搬起来,麻烦楼主说明白点,还有这个PQ2是个什么管子??

网友:
写的挺好的,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