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 待机0.02 正常 不开机

楼主(2010-09-05):
   A8S  不开机  拔掉电池 就能开机  插上电池就不开机   请老师们回帖

网友:
看看是不是待机开关没有跳起来

网友:
现在不插电池 只要把可调电源插上就能自动开机 ASUS LOGO 也出来 了 但是用开关关掉 在 用开关开机就开不了  然后在 拔掉电源  在插上就能自动开机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跟LZ的一样     开关可以关不能开
要按那个旁边的音乐键才能开

网友:
查开机电路及电池充放电电路

网友:
这事弄的挺邪乎,

网友:
开机电路有问题了,开机电压3。3V不正常,

网友:
这机是门电路控制的,查下门电路

网友:
充电电路的管子?

网友:
查一下充电电路吧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没电了,碰到过电池没电自动开机,按开机键正常关下就好了!

网友:
i/o  以前遇到过一个。插电池看看i/o烫不烫

网友:
还是去查开机电路吧,肯定有问题的。

网友:
查充电这一块吧,当然先把COMS电池换掉,会引起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的

网友:
华硕的RTC回路很难弄的,楼主好好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