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笔记本 SDR,DDR,DDR2内存的重要测试点

楼主(2010-09-05):
电压有哪些,都在第几脚,请教各位老手

网友:
测试点有金手指和颗粒下方的排阻。

网友(2010-10-31):
以下是主要的测试点

供电:197  1。8V
时钟:137  138  185  186  220  221    1。2~1。8V左右
上拉供电:0。8V
系统管理总路线:119 120
转载别人的给你

网友(2013-11-22):
楼上的,人家问你笔记本的,又没有问你台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