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故障,寻求正解

楼主(2010-09-05):
我的显示器前几天下雨给飘进水了,现在不亮,接上电源后,听见里面有“答、答”的起搏声,请问如何维修,是哪里有问题了。我是菜鸟!

网友:
补充一点,显示器板子表面没有任何烧焦或者鼓包的现象,就是说表面看去都没问题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虚汗的啊

网友:
断开行,测电源能否正常工作,再测行电流.你现在啥信息都没说让人乍帮你呀.

网友:
如果你的显示通电后有“答”听,同时绿色的电源灯不亮的话,所谓的“答”就是,主机板上的“电磁开关”,的听音!查一下,行管有没有击穿!我的讲法不一定正确希望我可帮到你!

网友:
不懂原理,没学过维修,建议不要擅自动手拆机。安全第一!

网友:
听这个嗒嗒声,一般就是电源切换继电器的声音,有可能是哪儿短路造成的保护性动作。不过也不一定,碰到过几次不是保护也嗒嗒声,而且也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讲的太模糊了,根本没办法准备判别。。

网友:
有“答、答”的起搏声?后面有故障了,电源保护了。

网友:
最好说清楚些,越详细越好,这样才好帮你判断鼓掌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了,你的解答最实用了,谢谢,一看你就是有经验的高手

网友:
大家都很热情,还是很感谢大家了。谢谢!

网友:
8成是行管击穿了,还 是交给搞维修的人搞吧。

网友:
最好的的办法就是花35元换个电源板
液晶的配件相当的便宜修不如自己买一个换掉换板要注意5V别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