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4850花屏

楼主(2010-09-05):
很花满屏都是红白色,根本看不清楚字幕,显卡GPU到显存断了几根线,客户说他在拆散热器的时候搞断的,我已经接上了还是不行。请问高手这一般是什么问题导致花屏?显存?GPU?

PS:当时因为没接12V供电(手头上没有12V供电线)直接插主板上亮机能亮,但很花,满屏都红白的,测供电GPU和显存供电正常后就直接加焊了GPU和显存.....加完后再上板测试故障依旧(满屏都红白色),之后就扔在一边不管了。
  下班后带回家里测试,接显卡12V供电,开机...可以显示,还是花屏,不过这次可以看得见主板开机LOGO,当时我晕了,不接12V供电会花屏?从来没遇见过......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最好用测试软件 测试先故障点大概在什么地方。 然后打值确认下

网友:
查询客户未拆散热器前显卡是否正常、如果是正常的。那么用万用表仔细检查你接线是否存在虚焊。如果原来就有故障那就必须检查显存、gpu、供电、、、、、、、、

网友:
满屏花的话大部分是显存的事吧!

网友:
估计GPU碰损了
这类显卡很难搞的

网友:
GPU真骄气。应该小心了。

网友:
显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类卡散热的比较好,GPU稀罕的比较少

网友:
不是已经告诉你方案了吗,怎么还在别处发贴?

网友:
ATI的GPU特混账,它周围一圈铁片根本不起保护作用,其高度比核心矮了许多,所以其核心很容易在装配散热器中被压坏,特别是一些不注意的用户,其核心只要被压坏一点点,就容易点不亮,这点就不如当年的PIII。而NV的高档显卡核心就很少压坏。
  楼主注意检查核心的四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