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的解码板能呈载多大的电压???

楼主(2010-09-05):
比如说2621的解码板或是3251的解码板我们平时都是用12V-16V的电压就能用,有些电源和高压是一起的输出的电压是18V-20V的电压,如果是18V-20V的电压能使解码板正常工作吗?或是用其它的解码板。
电源

网友:
你先试一下18-20的那种看看 不行的话再说

网友:
我现在没有18V-20V那种解码板

网友:
插上去 没烧就是可以的 烧了 就要找高电压的板 或者用7812降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