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5寸液晶灯管不亮(不关高压灯管事)

楼主(2010-09-05):
今天刚客人拿个15寸的翻新屏来修,点了看是灯管不亮,用手电照看可以看到有显示,然后就换高压,试灯管,都没问题的,但接好后灯管就是不亮,把屏线从驱动板上拔下来,灯管居然亮了,再接回去,灯管又不亮,只有不接屏线灯管才亮,接了就不亮,这个屏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测高压开启电压是否正常.试下直接加3.3V或5V到ENA上   如成功点亮,可在驱动板上找个开机有高电平,关机无高电平的供电处接上(如供屏电)    一般是驱动板故障!

网友:
驱动板也换过也不行啊

网友:
如果有显示应该驱动板是正常的,测高压开启控制端如果有高电平,如果开启电压正常,可以用通用电源板试一试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灯管漏电,给电了一下才知道

网友:
我修道一个DELL的是群创代工的显示器,也是屏线去掉灯亮插上屏线灯就不亮,最后找到问题是灯管线脱落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