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不显

楼主(2010-09-05):
接到客户一台 HP CQ-40 的机子一台,通电不显  时间等待久一点键盘灯会一闪一闪的。该机子适用的是带针的电源头 ,我们使用的稳压电源没没法用!没法测电流!该机子使用的是AMD72的双核U。查论坛上的高手们说电源头那针是使用6V电压 ,可在19.5V和测针之见接个10K的电阻就可开机了!动手后即可开机 ,电流跑的像要现了但还是不亮,外接也一样!论坛上有人说是显卡的问题!也有人说是北桥的问题!我担心是不是U的问题啊!没找到一样的!手头上只有38的单核!接上一看现象也样!再换个速龙2代电流跑不动 !心想应该是板的问题!接着做显卡!故障依旧!再做北桥,还是依旧!没法子!网购回一张同样的板!没想到故障还一样!卖家肯定的说是没问题,一定是亮的

网友:
真是晕倒!没法子了!郁闷当中!第三天有一样的机子过来,是70的U 。我不死心 ,再换上这个U。亮了!AMD的U大家维修当中要小心啊!U坏的几率好大的 !最后还是要找同样的U来测免的走弯路了!

网友:
AMD 笔记本的U可真不敢恭维呀,不过坏的相对还是少,

网友:
HP的好多都是用AMD的CPU。我见过3000的和2000的坏的也很多

网友:
我这里一台CQ40D的嗯LZ的一样   我的换了U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搞啦   现在还在这里

网友:
板主CPU坏拉,电流上到多少/

网友:
有可能哦换个试一试了只有这样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有可能哦

网友:
看来还是我的运气好呀,接台无显的CQ40,用可调电源试机,好像内存没过,报完价后慢慢修,结果是重插内存就OK了,哈哈,这钱儿来得太轻松了吧

网友:
一般情况下,U不容易坏的

网友:
U坏的情况一般还是少见,但是维修过程中不能大意U

网友:
AMD的U特别容易坏,都换了好多个了

网友:
CPU坏了?换个试试撒,在不行就把CUP座子加焊下

网友:
先别说CPU坏了,这机器挑CPU,要800的,以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要跟原配的一样,还有那个电源头的问题,可以用一个坏的HP电源剪掉线,做一个呀

网友:
现在AMD CPU 有好几种,不太好随便用

网友:
AMD的U是有一点不好啊!

网友:
这个板很垃圾,一坏什么问题都来了

网友:
amd的u还是有坏的的 我上次修了个宏基的就是u坏了

网友:
我的CQ40也是一样,灯会闪四次,北桥换了没用,U也换了好几个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