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cpu电源IC超烫

楼主(2010-09-05):
华硕A6K的,开机掉电,cpu电源IC超烫,换了还是烫,是max1544的芯片,请问是芯片的问题,还是其他引起的啊?屏幕能显示,然后就掉了

网友:
那不是心片问题,可能是CPU原因呢,是后级短路呢。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开机后cpu供电有吗?  测电感对地值  看看短不短? 高低端门场馆坏否

网友:
对,即然换了不行,发烫肯定还是有短路的,更换个CPU试试,及MOS管和电容

网友:
不上CPU,再上电看害烫吗?如果还烫的话,我记得MAX1544属于辅助供电芯片,它输出的电压去CPU参考电压和北桥  显卡。

网友:
我昨天修的也是这款机。、请问LZ有没有修好啊!我遇到的问题跟你的一样、、到现在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