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30M 不充电维修一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0-09-05):
用户反应充不了电,在别处修过。未修好。
通电测试,插入电源适配器后,黄灯闪四下,绿灯闪一下。
拆机观察确实被修过,上万用表测R31、R36(两电阻变大后易烧充电上管),本该10欧的电阻,现在为200欧左右。更换掉(实在找不到10欧的电阻,所以一颗用的贴片,一颗用的普通电阻塞进去。见图。),插电池再试,故障依旧。
   细测一下发现刚开始还能充电,数秒后电池自己保护。充电上管始终有19V输出,断电30秒测4435控制脚对地为0,此脚接至IC 1909第23脚。
取下充电控制IC 1909,再测为无穷大,更换1909 IC后,故障排除,充电正常。收钱。

网友:
为什 那连个电阻阻止变大会烧充电管啦。。。想法不错做维修的 就是不太死板了  普通电阻也是电阻啊 。。。。

网友:
有电路图没?希望根据电路图和实物讲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