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505S 液晶显示器 绿指示灯闪

楼主(2010-09-05):
有一款 LG L1505S 液晶显示器 绿指示灯闪 测5V电压不稳,一直在跳变,请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拨掉驱动板,确定故障是否在电源板上,一般都是电源板问题,测电源板的开关管,稳压管,电源控制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