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 开机闪断

楼主(2010-09-05):
今天接了张梅捷主板 开机闪断 但是不用断电又可以继续开 但是还是闪断 拔了12V也是一样
最后测得南桥1.5对地阻值只有20欧
换了供电管也一样 南桥供电控制芯片是9202 换了也一样 是不是南桥坏了啊

网友:
是什么芯片组的?祢测上管有没电压输入,电压有没输出来.没有在查控制电压有没有,有没查控制IC的工件条件,正常没输出控制电压,把下管拆了,看有没电压,一一排除

网友:
强开的时候就测了 有输入 无输出 INTER的芯片组
不过已经确定是南桥的问题了 把南桥取了 组织就正常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和桥的PWM电路不正常

网友:
是 什么板如果是AM2话那你看看有没有供电管接地了  如果没有在修CPU核心供电 因为AM2的板现有核心供电再有南北桥供电南北桥供电不出来也会导致

网友:
南桥和南桥供电管会不会发烫啊,会的话就是了~不会的话就有可能是绿线或紫线漏电~

网友:
问题就在南桥,要换

网友:
换南桥吧!这问题我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某个电压 没出来  强制开机看一下那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强开后 南桥1.5只有0.3 换了 控制芯片 还是一样 最后我就把南桥取了 阻止就对了
这种闪断问题 遇得少 修着还是有点困难不过 也算是学习了 有点进步呵呵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 换桥 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