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故障

楼主(2010-09-05):
技嘉主板故障
开机正常引导 诊断卡过FF 后显示D3
自检到CPU后 停止

不知是什么、故障

请求解释

网友:
不过内存,量下电压正不正常,换条内存,或者清理下插槽,再不行刷BIOS。

网友:
看下BIOS波形

网友:
内存没问题  插槽也没问题   BIOS刷过 没用

内存有问题会报警

启动正常  滴了一声

不知道量哪里电压

是不是可能哪个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看看主板是否有断线的地方, 刷BIOS,换IO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能给个IO图吗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你看看       南桥发热不?

网友:
换U\内存\显卡\排除插槽有没问题,刷了BIOS不行,BIOS

网友:
的工作正常不,供电,时钟,复位,不行就拖焊IO,或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