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表笔头的问题

楼主(2010-09-05):
                    我的万用表表笔头不好用,,现在要把针头粗的改细的,,要用什么样的钻头来打孔会合适点呢???针我都有了,,就是打孔的问题,,还有城市里哪些店能买的到?这样的钻头?!!!

网友:
买电子元器件的店一般都有,买腐铜板和打孔机的

网友:
用针直接焊上就行了,可好用了

网友:
是表笔针吗?  用钢针焊到 笔尖上  让后把钢针头磨光滑 要不 太尖会扎坏主板

网友:
直接打磨细点方便些,用戳子。

网友:
我是直接焊上去的

网友:
直接打磨细点方便些,用戳子。

專門做一雙這樣的表筆吧,勝利的表筆不錯,打磨一下吧,一定要做好绝缘,焊鋼針也不錯

网友:
别呀,打孔会把原来简单的事搞复杂。我是用锉刀将表笔尖锉平一部分,再焊上ICT测试针。

网友:
我是把固定主板的铜柱   记得一定是铜的  把带螺丝的那头磨平  然后把洞打穿      把铜柱一半套在表笔上  一半套在针上   在用焊锡点上    我敢保证 这是你见过的最漂亮的改装   而且也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