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源维修问题!!!

楼主(2010-09-05):
我现在在学修理电源,但是不可能什么都问师傅,这样很烦。我想问的就是有5VSB信号但是没有电压输出是怎样去修理。假如红线有5V输出,有没有可能其他的线没有电压输出,或是输出的电压不足。老师告诉我,有电压输出但是代不起负载,这有可能是电流不足,请问这种情况又怎么去修理。
    如果论坛有这类消息,我的消息从发了,请通知我一下。我会及时删除我的贴。还请老师们给我粘贴一个地址。
    在此先谢谢来回答我的老师,师兄们!!!!

网友:
先看看书,在看看实物,把书中的和实物对上号,先辅助电源,再主电源,电流不够看看次级电容和次级整流管,辅助电源和手机充电器里的大同小异,目前常用的ATX主电源有494,2005,或3843,3842 的多看多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现在一边学一边动手。现在小问题能解决。
但是解决不到比较难的。因为电路图我都没学过
现在还在不断的学习中。。。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电源容易搞,多看资料,多上论坛,多提问,我就在论坛上转,花了一个晚上搞定的,现在一般的电源都能修,但还有一部份修不出来,嘻嘻,还没有9成功力

网友:
如果你真的想学的话,我建议你先学下彩电的开关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 。。。要是有好的。资料接我点看下。。
谢谢哈。。我也是一般的能修,有难度的就死狗了哈。。。

网友:
彩电开关电源维修一本通,这本书你去网上买一本。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哈。谢谢你给我的回复,我回去看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