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精英845GV-M2维修

楼主(2010-09-05):
接修一张精英845GV-M2 REV:1.2主板,上电开机无反应,3.3V供电管发烫,拆了网卡,还是开不了机,更换南桥82801DB可以开机,试机发现开10分钟左右保存BIOS后会黑屏,再开机诊断卡跑ON, 凉了又能开机,跑NO时摸一下晶振跑C1,这个问题很像南桥老化 ,可能是换上的桥老化了,决定再换一块南桥试试,换好后可以开机,但关了机再开没有反应了,只好跑线路了,先查IO W83627THF,61脚又5V ,点开机针脚,67 脚有4.98V 73没有电压,晕  竟然还是南桥问题,不可能两张都是桥坏吧,决定用土炮加焊试一下,温度280 风速4.5 加焊5分钟,冷却后试机没想到竟然好了 哈哈  土炮加鸟枪 对付垃圾板还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不错,学习了,顶个.,

有空养养鸡 -5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楼主 土炮是自己做的 ?
晕

网友:
这个主板修好  收他多少钱

网友:
楼主的土炮花了多少钱

网友:
不错~同个问题点,不同修法~也修主板加大成功率~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样换个南桥收多少钱? 先给换张板子 换下的 修好自己的。。。嘿嘿 对了 楼主你那个机器安全不 我担心你的那些线会不会烤焦哦。。。

网友:
修这张板收了50元

网友:
果然好土的炮,呵呵。楼主经验好啊,我用特土的炮做了几次南桥都不成功。做后都变成O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