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高压板亮一下瞬间就灭,请问大家是修还是换啊?

楼主(2010-09-05):
有很多高压板亮一下就黑了,我遇到这种情况都是换高压板,请问高手们是换还是修啊,如果修,都是哪方面出问题??
问题

网友:
换好了,板子又没多贵。

网友:
换,省时间!

网友:
那就要看是什么样的了,分开的就换一起的就修吧。

网友:
可能通常是换的多,不过有些一体板用通用板代用的时候,存在安装不便的问题,所以备一些常用配件,简单毛病修一下也不错。

网友:
像这种亮一下就黑的高压板,通常都是哪里坏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修过的朋友来讲讲心得啊、、、、

网友:
亮一下就灭,一般都是烧高压板上的驱动管,一体板常用的就是C5707.如果管子都好的我就直接换通用高压板了。至于安装问题我都是把原来的高压部分的变压器、驱动管全拆了。这样才有空间把通用高压板装进去。

网友:
高压板上我就是修,高压震荡芯片,推动管,升压变压器有备件也换掉,这几样三十分钟内搞不定,直接换板。

网友:
要看是什么高压板的,通用的高压板是肯定不修了,一体的高压板还是要先修修看的。闪一下灭还是挺好修的,开关管,振荡IC,高压包,一般都是这几个东西坏。(只讨论高压板,灯管,驱动板故障忽略)

网友:
有可能是高压包

网友:
先修在换,

网友:
找不出故障点,没有配件就换。

网友:
先看+12V +5V有没有稳定输出,如果有了,在考虑后面的问题。

网友:
换节省时间点,修麻烦点 就看你知道怎么搞

网友:
修的话你得有芯片啊

网友:
我建议修 。修的耐用些。现在买的高压条都不太耐用。倒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