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

楼主(2010-09-05):
七彩虹7100的显卡+七彩虹945的主板 把显卡插在PCIE X16上主板报警屏幕无显示 插在PCIE X 4上就能启动 画面有明显 卡顿 现象 换了块7300显卡就没有任何问题 我想知道7100大概那里出了问题
显卡

网友:
显卡驱动不对 最好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A:
驱动换了 系统 XP和WIN7都试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插在别的板子上能不能用、? 如果不行的话考虑芯片坏了

网友B:
应该是不兼容 时钟频率不对引起

网友:
BIOS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