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问题!!指点下撒!!《已解决》

楼主(2010-09-05):
金士泰 1G双面 跑码C5用带条显示容量800多K。刷成512M后扫全过。
从新刷1G后问题依旧。C5在带还是扫容量只有800多K。
请问什么问题二面的第一颗有问题还是?请高手指点。
问题

网友:
我自己先顶下。

网友:
已解决 降低频率到533 使用正常。扫起来也很好。

网友:
背面有颗粒损坏。

网友:
老化了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