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90G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0-09-05):
按开机键一点反应也没有,指示灯不着,无待机电流。是否IO,或者南桥坏????

网友:
测一下他的公共点对地段路不,如果不断的话换一下MAX8724(从放电芯片),这个机子的从放电芯片控制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有19V主攻点就看一下待机电路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