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屏幕不亮是咋回事啊???

楼主(2010-09-05):
亲戚的联想19液晶,在家里用的时候是能开机不关机就一直亮着能用。关机后有时候就不开了。送过来后,我先试机,亮了,能正常用,关机,重起,不亮了。我起初判断是电容鼓包漏电了。拆开一看,果然是电容鼓了,心里窃喜。换好,其它的地方一点都没动。唯一的区别就是用一个电容是25V220的,我没有,用了一个25V330的代替了。装上了,觉得肯定是好了。因为很晚了没试机。第二天早上,准备用它试一天机,结果一开机,不亮!傻了!屏幕是黑的。而且有隐隐约约的闪动。郁闷啊!这是咋回事呢,电源板查过了,没问题,驱动板和屏还没检查呢。用哪位大师遇到过同样问题的帮下忙啊。先谢谢了!!!

网友:
屏也没问题,换到一个三星的套料上了。正在正常地用着。驱动板会造成黑屏吗?还有,灯管在电源板上的接口没电压。苦求解决方法!!!

网友:
呵呵 一步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