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57内屏不显,外屏显示正常

楼主(2010-09-05):
接一台东芝m357,内屏不显,外屏显示正常。拆机,量屏线接口电压,无屏供电,无高压的开启信号,屏上4对信号都是0.48v,smbdata是3。3v,smbclk是1.17v,对地阻值smbdata和smbclk也稍有差别。这个机器是独立显卡板的,去了显卡,各信号的对地阻值就没有了。所以断定这个是显卡的问题,信号不正常。加焊,还是老样。拆开重做,还是老样。客户说是进水后第二天成了这样,先死机,再开就不显示了。能用的时候键盘都正常,还冒热气。所以想是不是io影响的。就定了个io。
io来了,换上,还是老样。问好多高手,都说是显卡板的问题。定显卡把。
显卡发来,换上,还是老样,晕了。。。
放了一天,又仔细考虑。这个smbdata和smbclk信号应该阻值一样的呀,以前都是。而且电压都应该是3.3v啊。不正常吧。跑电路,连到一个排阻,量了一下,正常。还连到两个电阻,另一边是3.3v,是上拉电阻,量的阻值不同。找图纸,找了一份是965的,我的是gm45的,参考一下把。发现排阻是连到显卡槽的,还有两个电容。断开排阻,量的上拉电阻那边正常了,阻值相同,对地也一样。看来问题在槽那边。
去了显卡板,阻值还是不同。撬开阻值低的那边相连的电容,正常了。换了一样的电容,正常。装回排阻,都正常。加电,没接屏,那两个smb信号正常了,都是3.3v,但是屏供电还是没有,屏信号还是老样,高压的开启信号也没有。还是不行吗。。。
不管她,装屏试试吧。ok,屏显了。真高兴呀!
这个机器的贴纸必须贴,不贴会 出现各种怪问题,请大家注意。

网友:
LZ 遇到这种问题不要慌着做显卡,你现在知道LCD屏线接口到显卡都要经过电阻的,要判断是不是显卡的问题,直接拆下排阻测量阻值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你还想到IO上去了 ,好像这问题根本就不关IO什么事吧

网友:
谢谢啊。。呵呵。。静电啊

网友:
我的疑问是,既然外接正常了,楼主怎么会认为显卡坏了呢??不太可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笔记本外接正常内接不正常是显卡导致的很多,象8400显卡的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
外接显示正常,为什么也会出现是显卡的问题有人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点评):
显卡有两路输出。一路数字、一路是模拟信号 。你不知道么?像显卡门出现的问题:好多都是外接显示或者花屏、CRT有背光没显示。

网友:
我现在修到一部DV6 跟LZ的相似啊 LCD排线接口处进了点液体  字符正常 有很规则的干扰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