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cpu座的RST没电压是怎么个思路

楼主(2010-09-05):
技嘉478针主板,原来是CPU座开焊,用力压可显示。加焊完成后测CPU供电,时钟,PG正常,但RST无电压,上U不走码。本以为没焊得好,就用表测,有电阻,没开焊。按照我的理解是当CPU的供电芯片输出的Vcore正常后发出PG给南桥,南桥再发出RST通过北桥给CPU复位。请问现在的问题是南桥,还是北桥?不应该啊,我加焊U座的成功率是90%以上的,不会出现这些问题的!

网友:
这张板就是你失败的10% 换个CPU座试试啊 因为原来就是虚焊。

网友:
CPU座坏了,换个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完座子后无复位 应该还是座子的问题 换一个座子看看吧

网友:
打个灯座就知道了啊。整得这么麻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