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硬盘电路板 烧毁 ?

楼主(2010-09-05):
希捷硬盘电路板 烧毁 电机驱动芯片sh6960b击穿 ,没有同行号的 可以用 sh6950代换吗 ?

网友:
直接买个板子换 不知道你的是什么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不可以替换的

网友:
好谢谢 。知道了。

网友:
根据版号和主控型号,驱动芯片型号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