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容漏电用示波器怎么测试?

楼主(2010-09-05):
    现在听到电容漏电  俺就心寒了 ,大哥们都是说用示波器一测就清楚了 ,俺对那些大哥们都是五体投地的被他们征服 ,又说现状是好多机器一出毛病就是这电容漏电,原来说IBM的电容漏电难修 ,现在是什么机器都难修呀。 现在俺也不要别的  就要有图直接给俺看看*脏话*电容漏电是个啥婊子样,有图才有真相啊。大哥们多多发言,供图啊,小弟谢谢大家了

网友:
希望张先生说的再明白一点

网友:
如果你多一个槟榔。那我就会告诉你哒呢。

网友:
电容漏电不是用示波器测量的!!!!!!!!!!!!!!!,万用表就够了。

不知是不是楼主忽发奇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万用表怎么测试啊  在有点的情况下  张老不是要我把电容拆下去测试这个电容的冲放电吧或者测阻值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跟主题有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有  我也不是突发奇想  我真的是想学习一下啦  不然我还搞悬赏干嘛

网友:
电容漏电标准测量方法,加电容耐压值的电压用微安表测量漏电值。万用表电阻档可以估测漏电情况。致以在线的情况,不同位置的电容对工作状态的影响不同,漏电程度不同或者严重影响到不工作或者轻微没有什么影响,或者有一定影响,根本不存在一个标准。

网友:
电容漏电是怎么判断,我对这个也是一直不解呀,希望基地的达人们能指点下。

网友:
  用万用表啊 搞得那么高深

网友:
张老说的好深啊,那个什么加电容耐压值的电压用微安表测量漏电值,好像不怎么清楚,张老你没有用示波器测试过电容漏电的情况吗  分享一下经验嘛

网友:
我来发一份电容耐压测试仪的说明书,看看就明白了!
本仪器主要用于工厂对电解电容耐压漏电流、二极管、三极管、稳压管的快速测试,特别适合大电解电容的快速测试,以及其它难以用万用表测试出的高压元件。具有性能稳定、使用方便,寿命长等优点,是工厂、企事业和实验实必备仪器。
技 术 参 数

1、 测试电压: DC 3-1800V(最高可达到2000V)
2、 电压精度: ±4%
3、漏电流范围: 0-20mA 0-100mA
4、显示方式: 全数显
5、体 积: 280 x 240 x 90mm
6、重 量: 约4gk
7、功 耗: 40W
8、电 源: 220V±10%

使 用 方 法
(1)电解电容耐压测量:按下本仪器电源开关“ON”键,根据电容器上的标称电压,适当选择电压量程开关,调节“粗调压”旋钮开关,再调节“细调压”旋钮,(如100uf/25V电容,选择200V档,“粗调压”旋钮调到1档上,再调“细调压”旋钮,观看“V”电压表,电压调到约标称电压的1.5倍40V左右),按下电流开关键“20mA”,被测的电容插入插孔中,正极对正极,抬起“KV”开关键,再按“测”键,等电压稳定后,电压表上的读数即是该电容器的耐压值。
如2000uf以上的大电容,应按下“快测”键(因为大容的充放电时间长),选择适当的电压量程开关,按以上同样的方法操作即可。
如400V以上的电解电容,最好选择600V量程键。
测量高压无极性电容时,将电压“2000V”键按下,被测电容插入插孔中,按下“测”键,缓慢粗调调压开关,当听到电容内有“吱吱”声时,或电流表有数字跳动时,就是该电容的击穿值。
注意!电容测完后,需在机外短路放电。
(2)电容漏电流的测量:根据电容容量的大小,选择电流量程键,电容容量越大,电流档选择越大,适当选择电压键,(如470uf/50V电容),选择“200V”的档,电压调节到50V左右,电流档选择“20mA”键,“mA”键按下,再按“测”键。一个良好的电容有多少漏电流?仅供参考:纸质电容、云母电容、涤沦电容、聚脂电容等,一般显示没有漏电流,50uf以下的电解电容,应显示低于25uA漏电流,50-500uf显示低于50uA漏电流,500-1000uf低于100uA漏电流,1000-10000uf显示低于500uA漏电流。
(3)稳压管的测量:选择电压量程键,从低档到高档,电流档选择20mA,“KV”键抬起,同时“慢测”键也抬起,稳压管插入插孔中,管子正极对负,负极对正,再按“测”键,调节电压,观测电流表,应显示在10mA左右,电压表上读数即是该管的稳压值。(如10V稳压管,将粗调开关调至下方的0档,再细调旋钮,观看“mA”电流表,应显示在1mA左右)。
(4)三极管、二极管耐压测量:选择电压量程键,从高到低,电流键选择20mA,“KV”键抬起,被测的管子插入插孔中,二极管正极对负,负极对正,NPN三极管集电极对正,发射极对负,按“测”键,调节粗调压开关,如电流表上有数值,则电压表上的读数即是该管的耐压值。
根据电解电容器的技术参数可知,电容器漏电流uA,在+20℃ ±5℃时应不大于Ib=KCU。Ib为漏电电流uA,C为标称电容量uF,U为额定直流工作电压,K为系数+20℃ ±5℃时为0.03,一般电容不大于该计算值的5倍。
铝电解电容漏电电流在常温下应不大于该计算公式(Ib=KCU)的3倍。
附件: 鱼夹子一副

网友:
这个调不过来。我加20分意思一下吧

网友:
谢谢无边版主!

网友:
一般用万用表就可以测出来啦

网友:
这个其实大伙在修笔记本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是哪个电容漏电,他等着你去量吧,不可能的,用示波器,其它是这样的,打一个电感,看电压是不是直线,不是直线有干拔,有波浪,看波浪线是不是太大,跟其它的比较起来有没有不太一样,来判断那个电压有问题,不良。有电压,而不稳定,当然就要怀疑很多东西,电容也在其中,然后换电容了,如果换电容好了,那就是电容有漏电了,仅此而已,没有那么神奇的

网友:
电解电容漏电流测试仪

网友:
还是 没有。。太懂。。有图做比较好懂点了。。。

网友:
听起来还是18楼的好理解点

网友:
这个调不过来。我加20分意思一下吧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的支持哈

网友:
17楼的说的已经够详细了,可以参考

网友:
没有具体的办法量的,需要的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