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阻要多大

楼主(2010-09-05):
下图为辅助电源高压端(第一次画, 不好看, 请见谅).

R6拆下后不小心掉, 印像中第二环是蓝色, 但不知清楚R6的阻值是多少.

己更换, 18V稳压管, R5, 02n6, 1815.

网友:
拜托,上电路图也得说说你电源的型号啊,不然不容易知道
另外图画得不错,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站内扒了这么久文章当然不会不知道要说电源型号, 但是古狗了一下, 没有这电源型号(Tsunmi P4-350W), 更不用说电路, 所以才选择自己画出电源部份, 希望有先辈修过类似的电路可以指点下.

是用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画的, 多谢指点.

补充: 1. 主开关管用的是13007 X2.
        2. PCB上写了个网址: www.meijipower.com  (查了一下没什么收获)

网友:
1KR左右,既然第二环是蓝色的,就你就560R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电阻有很用途????

看了很多站内的电路, 有个很像的电路, 才几百, 本想用26/ 36/ 260/ 360/试一下, 虽然说不出理由, 但总觉得用大比较安全. 因为没有360, 所以就用了390顶上, 成功起动了.

起动后挂了一个风扇, 测电压: +5 +12 +3.3 +5sb 误差0.2以下, 但问题来了, -12, -5都偏低, 观察输出电容, 无爆....问题何在????

网友:
这个电阻是取样用的。。如果太大了就没有过流保护了。。。太小了电压会偏低或者不能正常起振。。

网友:
在100R内.. 我刚修用的是39R(被雷击黑了).. 料板上同样位置拆的.

网友:
作用1是场管饱和负反馈汲取,2是输出调整..

网友:
用大了场管饱和后不能立即截止(Q2输入电流减少,场管饱和时间延长)调整率会下降..用小了会对输出端返回的光藕分流,稳定输出电压的作用变弱..

网友:
回复 网友C:
39R就够, 那我等会儿换上去试一试

网友:
R6是Q2的限流电阻+取样电阻,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在这个电路中几百欧应该是比较合适的。39欧未免太小了,即使出厂就是这样,也不一定就是对的。
还有,电路图C2、D2、R2部分应画错了。

网友:
大小应该和C4也有关系..

版主为什么觉得几百ohm才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长城300p4上这个电阻是1k,但它还并联一个in4148。因此用在这个电路上比1k小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觉得R6是用来对1815限流, 如R6大一点, 顶多是1815不工作, 看过几个电路, 好像相似位置的阻值也不大不小, 大约在100<R6<1K.

网友:
Q2输入阻抗较高,R6低于200没起到什么作用,另R2左边多了一点

网友:
对Q2限流,主要还是要看C4的大小,C4大延迟时间长,可相应取小,否则反之..

另外的作用,减少光藕反馈至Q2的分流,这个则与R5有一定比例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会上个小点R6试一下, 看看-12, -5会不会好点.

---------------------------
多谢个位老大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