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53bw不开机

楼主(2010-09-05):
三星953bw电容曝了,换完后以为就行了(以前都这样),5V,12V电压正常,,开关上有1.8V,开机有跳变,但就是不开机,连指示灯都不亮,大胆清24,还是一样,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MCU的事?

网友:
开关1.8V是正常的电压吗

网友:
三星的,串电阻的,不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轻触式开关一般都是串电阻分压的。还是先点个通用看看吧。

网友:
驱动板上测下开关电压是多少?象是驱动板供电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主板坏了。 不是MCU就是大芯片坏了。

网友:
量一下驱动板上DC DC块,看看输出电正是否正常

网友:
从淘宝上买个通用版也不贵

网友:
可能是MCU的问题,重写程序或者换通用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个MCU试下。

网友:
通用?三星得改键吧累死去

网友:
先看一下MCU的供电,查供电管

网友:
测驱动板上电压有没有?不行只能
改驱动板了,

网友:
用通用版代换试一下,看是哪里的问题,再就好解决了

网友:
没换电容前 可以开机不? 可以开的话 建议你查下电容 耐压值和容量查下对不对 和正负脚有没有倒错了。 都没问题查下电容相连的元器件看看有没问题。一般暴电容都与相连的元器件损坏有关系。先查下再说了。

网友:
查驱动板供电3.3 V   1.8V是否正常,三星MX25L1005  坏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