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亮机进系统不认识声卡。SB,声卡芯片都换了,不行

楼主(2010-09-05):
可以亮机进系统不认识声卡。SB,声卡芯片都换了,不行

板子是GA-8LD533
声卡芯片型号为ALC650。用655代换。用原型号代换都不行。测得1#3.3V2#3#有电压压差2#1.65V3#1.25V9#3.33V,25#38#5.01V
进系统不认识声卡芯片。这块板子网卡也是坏的。在BIOS里把网卡关了就可以进系统不然就会蓝屏,我把网卡直接给拆了。

SB后来我也找了个同型号的FW82801DB的换了还是同故障。就是想看一下是不是桥的问题。

朋友谁修过。给点见意那里问题

网友:
检查声卡的供电和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估计被雷劈了~

网友:
查一下VREF及BIT-CLK是否不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声卡 供电  时钟  复位  还有就是板上前置声卡跳帽有没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