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C1 A0

楼主(2010-09-05):
手里有块杂牌845主板,通电跑码C1 A0 就不动了。复位正常,各处电压也正常。
只是关不了机,点开关针跟复位一样。有时偶尔还能亮一次!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说清楚是什么故障?是开机之后关不了机,还是上电之后跑到C1不动.开机后,短接开关排除5至7秒,看能不能关机.如果能就修不过内存的流程.不能关机就按开机电路去修,.看是哪个IC拉低ATX14脚的.

网友:
是上电后  跑C1 A0  就不动了!

网友:
先洗板   再检查

网友:
洗了不好,桥就挂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条好的内存,排除槽子有没问题,目检下有没断线的迹象.查内存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基准电压\SPD\VTT正常就压北桥\南桥\看能不跑过C1,不行就刷个BIOS(前提是要BIOS工作条件要正常:供电\时钟\复位,还要有跳变).刷了BIOS不行就拖焊IO,拖焊不行就换个同型号的IO吧.,这些都排除了,就测内存到北桥的AD线对地阻值,修到这里还不好的话一般都是北桥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