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WALL T176V不开机

楼主(2010-09-05):
GREAT WALL T176V上电电流0.15A,按键3.3V有变化,5V 3.3V都有,芯片是TSUM16AL,怀疑程序有问题,求助!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长城显示器,建议先考虑电容是否OK,是否有缺料的电容位

网友:
该机是外接12V的

网友:
长城液晶质量真的做工差,返修率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