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BGA掉点的原因。

楼主(2010-09-05):
BGA掉点,一般人都会认为是新手水平不高才会出现。其实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恐怕都会遇到的。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其原因。
本人认为原因有:
1,温度不够,锡球没有完全融化时取芯片,导致焊盘被硬生生的拽下来了。
2,温度太高,超过了PBC板的温度极限。导致焊盘自然脱落。
3,芯片在使用过程中,每天热胀冷缩,给拽下来的。也就是说,芯片我们没有拆,焊盘已经和母版脱落了,一般空点都是这个原因。也是很多老手,温度正常,却还是掉点的原因。
第一第二一般是可以避免的。
第三个原因
本人认为,在拆芯片前要和客户说清楚,尤其是第三点要特别说明。

以上个人观点,大家如果觉得有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正,多多讨论。

网友:
1,温度不够,锡球没有完全融化时取芯片,导致焊盘被硬生生的拽下来了。这个方面 的问题占的很高的几率
特别是打胶的

网友:
日常运输振动过大也是个杀手

网友:
摔过的机器也可能掉点

网友:
经过上面2楼的,好象应该没什么因素了。

网友:
第一种可能性更大

网友:
还有一个,进过水的,霉掉点啦,呵呵

网友(2021-05-20):
总结拆掉点只有一个原因:师傅属于运气不佳,学徒属于操作不当

网友:
还有摔过的机器 基本上大量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