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945GZME-RH偶尔能开机,无复位

楼主(2010-09-05):
这个板子很偶尔能开一次机,多数情况下不能开机,代码00 复位灯常灭(PCI无复位电压),上电后有时风扇会转速低,导致CPU发热,多数情况下速度又正常,CPU供电1.37
南桥82801GB有5、3.3、1.5电压。
本人菜鸟一个,也只能做这点工作了,也想查查复位电路的问题,但这个好像是复位是IT8718F-S控制的,不知如何下手。
请高手们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CPU参考电压、内存核心电压、参考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换32.768晶振,南桥,还有哪两个电容试试

网友:
各处电压正常吗?不行的话换电源IC试试!

网友:
没复位要先查各个核心的电压,时钟\PG等,这些正常后才会有复位的,维修思路要搞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查待机电压  晶振  开机电路

网友:
更换下GB的I/O

网友:
此板通病    杀  ISL6520

网友:
我和你的主板一样,但断电后再开可以正常点亮,有人说要换IO芯片8718f-s ,你试试,我也想换但8718F-S第二排的后缀看不清,不知是EXS还是GXS或CXS,烦你看一下你的主板8718F-S是多少告知。谢谢!